FLUKE 99 屏问题

楼主(2011-05-04):
FLUKE 99 屏问题屏很暗,可以微弱的看到一点点子,不知道这样的屏能不能修复的,求帮忙这张图片不是本机,本机照片没拍过来。

网友:
可能要换偏振膜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修过这个东西,不知道你说的东西能不能买到的?机器我2000块钱买的,放了半年多就这样了.

网友:
关注不高啊  好像用这表的人少啊

网友:
故障是这个型号的常见问题,但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点评):
哦!有没有好的波波介绍下.我把这个带厂家去修下.

网友:
恐怕原厂的价格你接受不了。
不知道你的示波器用在哪里?一般修主板、笔记本的话,可选的很多,二手模拟的SS-7810、V-1565比较经典,二手数字的我不熟,不过TDS220大家买的多些。

网友(点评):
我主要是修笔记本为主,谢谢你的提示

网友:
修笔记本的话TDS220还是比较好用的,经济点的话也可以考虑TDS210(60M)的。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模拟的SS-7810

网友:
是不是EL背光?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屏我不太清楚,带到上海维修要4000块钱,已经放弃这个东西了.

网友:
这东西除了小和炫目以外,如果不在现场用,没什么实际意义。我以前曾买过一台飞利浦95手持示波表,用了一段时间后发现非常不实用,又卖了。

网友(点评):
问题我这个买过来没用过,原来只修修液晶,看这个那么便宜才买的,放一段时间就坏了,原来笔记本没那么普及的时候买的。

网友:
原来是好东西啊  可惜我没见过

网友(2011-06-05):
花那么多的钱还不如买个示波器来用呢

网友:
才放置了半年,不是还在保修期内么?

网友:
太贵了、感觉不划算

网友:
一个字 贵

宇光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支持2楼,偏振片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