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球时 风枪开到多少度啊

楼主(2011-05-04):
植球时 风枪开到多少度啊  谢谢

网友:
我都是开到最大

网友:
风不要开,火力可以开大点,看见熔化之后就移开

网友:
380度 。6当

网友:
有铅 400  风速2   无铅  420   风速 2

网友:
285度  风量最小

网友:
呵呵做有铅多了,我一般开到360 风速开到2

网友:
我一般都是350,风速最低

网友:
标准:265 风速最大。用大头吹,小头取掉就行。

网友:
这要看你用哪个口子吹了   要是不上接口  380  390那样就可以了  上小接口适当低一些温度

网友:
0格风 有铅0.5 0.6的球320 0.7的球330

网友:
安泰信的 开280 最合适  不会发黄。

网友:
高温多少能烧坏芯片啊

网友:
风枪都不一样  讨论什么啊

网友(点评):
赞同!!!自己多东东手

网友:
没有可比性,出风口跟设定的有差异

网友:
风速最好低点,高了容易把珠子吹跑

网友:
风最小,温度在5档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要分有铅和无铅的。有铅的低一点!319

网友:
看用的啥珠子!好的珠子温度在5档就可以了

网友:
就自己的风枪大家都讨论一下,高迪8050的有铅的珠子风速2,温度5档

网友:
没有定论的,能够在1.5分钟内使锡球融化就可以

网友:
最多380,锡溶了时候移动要快,不然跟容易挂掉···

网友:
这个其实还得看自己是用的什么疯抢   各有差别      我一般温度330   风3-4级

网友:
风 2 温度 350

网友:
大致上300~400度,因為每台機器的不同,使用的溫度設定參數會不同。
A台比較爛,我設定450度才能吹有鉛,480度才能吹無鉛;
B台比較好,而且改過功率,設定350可吹有鉛,360~370吹無鉛。

而且會因為天氣溫度的不同,也有所差距。
B台有天天氣熱,設定330便可吹有鉛;350吹無鉛。

所以重點就是:
要自己去抓,什麼溫度吹多久會溶錫就對了。
建立自己的經驗最重要

就連BGA返修台,官方廠商提供的溫度數據,可能你用的時候,
因為外在其他的因素太多,所以導致他的數據沒用,
要自己去抓、建立參數才有用。

网友:
我用得高迪850用的丰1温度5

网友:
270度,高了桥爆了

网友:
我都是300度风速2

网友:
风枪不一样,新旧风枪风速和温度也不一样,主要靠感觉吧,拿手放到风枪前头吹下感觉一下就知道

网友:
340 风一定要最小!

网友:
300,风量最小,开大了,容易爆桥

网友:
风力就用手感觉,有一点风就行了,有铅的话温度最好是350左右,无铅的话就420,一边加热一边要轻轻摇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