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晶振开机故障问题专题讨论

楼主(2011-05-04):
  在我们的实践维修中会经常遇到此类问题,说起来很好修但实际并非如此简单,我们先来看看一般维修手段,
       1.检查电池电压和cmos供电二极管两端电压是否正常,电池电压不因低于2.6v,cmos跳线电压不低于3v .
       2.晶振两脚电压在 0.2v和1.6v间都属正常,不同芯片组电压差别较大比较        容易区  分但同种芯片间要根据cmos电路中的元件来决定,有时误差会比较大这时我们可以用替换法来保证晶振无损坏,其他的就可以放开手脚来查了。
      3.换实时晶振及谐振电容。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4.如还不行就要检查cmos电路中的电容有没有损坏的但是故障率不高,不同主板电容个数与位置都不相同,损毁几率也不同要区别对待。
      5.南桥虚焊或南桥轻微受损也会造成这种故障

我们再来看看特殊的处理方法
      1.晶振两脚间多会出现一个106的电阻,有时降低电阻阻值可以修复此类故障,不久前的一块815主板就是把电阻换到104后主板工作正常了
      2.对于南桥虚焊的主板在加焊无效后,最好能重做南桥这样会得到更直接更好的效果,最近一块845主板,南桥82801 开机走不过内存摸晶振点复位正常点亮,在按一般方法处理无效的情况下重做南桥故障消失,还有一V星845主板33对地短路开机后南桥剧烫很多人都判断为南桥损坏但南桥外观没有明显损坏的痕迹在重做南桥后发现所有故障全部消失
      3.还同io芯片有关,io芯片控制整个主板的信号输入输出,对于cmos电路的信号同样受控于此芯片,在曾经维修的主板中就有在更换后故障消失的

月饼 -10 重复资料,请搜索后上传

网友:
http://www.baidu.com/baidu?word= ... e_9_dg&ie=utf-8
网上传的到处都是的资料就不要发到这了。基地最欢迎原创的经验!

网友:
下次不会再发重复的,谢谢月饼的指教,你给这编删了吧!我也是看的教程感觉非常好,想发来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