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2A掉电

楼主(2011-05-04):
一台联想C462A的本子,上电0.56 0.87 0.86 0.23就掉电了,测内存都有供电,不知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开机线哪短路了吧

网友:
主板上有分组供电单元不正常

网友:
此机NB爱虚,可直接GA.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供电IC虚焊了 加焊下先

网友:
温控有没有问题,各电压阻抗有没有问题。

网友:
CPU 的可能性比较大,掉到0.23就应该是CPU那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