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暗屏求助

楼主(2011-05-04):
图纸 发现 34角无BLON_OUT电压  故暗屏  请问能不能直接在 22 23 24角 LCDVDD拉跟线到34角   请问这样会不会白下屏
BLON_OUT是由EC发出  由于别的都正常 懒得去搞EC了

网友:
还是换EC吧

网友:
我维修过是显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 信号是EC发出来的啊  能是显卡的故障吗?

网友:
从屏上借个电压 上去

网友:
直接飞个3.3V过去就OK

网友:
回复 网友B:

屏保险处拉一个 估计不会白屏  但是不是得开屏  要是在接口处 拉个 咋样不白屏呢

网友:
找个3.3就可以了!

网友:
换了EC没好,刷BIOS,再没好砍显卡。

网友:
找到屏供电   接到高压开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 我不明白你说的意思 机子现在是暗屏、白屏还是分屏?  暗屏的话你就在屏线接口上借个3.3v

网友:
最好从屏供电3.3V飞线。

网友:
只有暗屏的 问题么,可以问 客户需要简单修理还是完整修啊,按客户意思来办好了

网友:
显卡坏!修显卡!

网友:
肯定会闪一下的,原本这个电压是最后才来的,不过也没多大问题,0。几秒就过了。

网友:
楼主你换EC也没有用显卡还有BL_IN发到EC,EC才输出BL_ON.

网友:
这机器还是先换显卡为妙  我遇到过显卡引起的屏暗

网友:
休眠开关动作了 也会屏暗的

网友:
看看LID_SW是不是坏了

网友:
你直接到主板上找个开机3.3V关机没电压的脚就好了

网友:
飞线吧 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