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3v,有3v无5v维修

楼主(2011-05-04):
asus
f83v,有3v无5v维修,
看时序图

测量AC_BAT_SYS   有
测3v电压出来正常,而5v没有,测量U8100a芯片其他工作条件都正常,唯独14脚5v电压

开启信号没有,问题找到了。嘿嘿

沿着14脚找到14脚的控制信号是谁发出来了。。
看图14脚的控制信号是由Q9105mos管转换出来的,测量5到8脚有3.3vo电压,说明问题出

现在控制极上了,测第四脚电压是0v,如果正常这脚应该是18v左右,可是没有.沿着4脚

所连接的方向找到Q9108控制管,测量Q9108的5脚有+5vao,这脚有电压,Q9105第四脚怎

么可能有电压了看图问题找到了问题出现在 VSUS_ON这信号,为了确定,u8100a是不是

自身还有问题,直接拿掉Q9108,加点,3v,5v出来了,这样就确定了,u8100a没有问题

沿着 VSUS_ON找到I/O第19脚,是导通的,说明没有断线,这样就很肯定的确定是I/O的

问题了,看时序图,测+3VA EC有,Reset,也有,照这样说此时I/O应该会从第19脚发出

VSUS_ON 信号,可是测量没有。换I/O,可是还是一样,哎 又做无用工了,维修陷入困

境、、、、、、、、、、、纠结啊,

忽然灵感一线,hpdv1000,不开机是因为1772没有发现AC_OK,和联想410,的8724这芯

片没有acok也是一样不开机的,这些信号是适配器检测信号,找到17015b这芯片第7脚

ACOK#此电压没有,说明这芯片没有工作起来,这芯片工作起来第17脚ACIN要有3V左右电

压,可是这电压只有1点几伏,肯定不正常,问题终于找到, 测ACIN进来的一段没表态
何问题,确定芯片坏了,找芯片更换加点OK.真是一波三折,ASUS就是变态。

网友:
思路清楚,蛮细心的。值得学习,

网友:
有电路图还是好修点的,还是恭喜楼主。

网友:
换完之后ACOK多少

网友:
额,新手只能看懂前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