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001进水求助

楼主(2011-05-04):
接一联想 14001  版号LA-3781P   945集成   进水   首先  清洗板子  上BGA烘烤
测无明显短路  上可调电源 0.004   明显不对 查图纸  发现 8734A  主供电  和开启信号 均无电压   对照图纸 把主供电 和开启电压都修好后  待机 0.014  3 5V 产生  上电  0.24   北桥  内存 CPU供电 全部产生    请问  为什么 电压都产生了  跑的电流会这么低 无思路了  大家帮忙看下 下部 该查啥

网友:
南桥 PG 时钟开启 南桥发出的复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时钟  都起震了 CPU和  北桥都有稳定  如何查南桥PG啊

网友(点评):
起震 不代表有时钟 直接查 PWROK 信号

网友(点评):
不查PG就查一下复位,MINIPCI 22脚。或者直接用假负载测CPU复位。时钟信号要用示波器测。

网友:
稳定=温度

网友:
可能处理器没有运行起来吧,要不就不好解释电流低的 原因了

网友:
是否时钟复位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