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品牌机 主板 通不过内存

楼主(2011-05-04):
华硕 P5GD1-TML/S  开机跑码C1 D2   断电3秒左右自动开机 跑码到E4 内存通不过    内存槽各个测试正常  CUP座 无需焊现象 北桥无需焊现象  内存新的 换过几根照样如此   请高手求救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
看看内存的系统总线电压正常吗?打一下内存的值再说吧

网友:
查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刷BIOS,今天遇到一GAP35,也是跑C3 内存工作条件正常,取下CPU打算刷下BIOS,看到CPU座的一个触点被客户给弄反过去了,拿针一挑,断了,刷完BIOS后,连C1也不跑了,

网友:
会不会是BIOS有问题  重刷一下看

网友:
你查一下IO是什么型号,换一个试试或是刷bios.

网友:
I/0 没货 BOIS是品牌机的板子 不好弄   I/O 83627EHF-A  可以用什么代换么

网友:
又去仔细测试了几个点 系统总线电压正常  就是时钟 不正常才0.3V   资料上说时钟为1.1-.18V  是由北桥提供的    会不会是北桥挂了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
按步查,电压 时钟 总线 打值。

网友:
其他供电正常吗

网友:
时钟正常,现在时钟电压很低,没刷bios,刷bio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