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有暗影

楼主(2011-05-04):
今天收到一台杂牌液晶显示器,每当打开一个窗口再关闭它后就会在屏幕上出现原先那个窗口的影子,颜色越浓,窗口停留时间越长,暗影越明显,这是什么故障,是灯管老化引起的吗?还是液晶本身老化了?停机一段时间再启动则原来的暗影消失。打开窗口的话,又会出现新的暗影。

网友(点评):
不用拆,屏坏了

网友:
这是屏坏了。。。。

网友:
跟灯管没关系,屏或驱动板坏了,先换一块驱动板确认一下故障部位。

网友:
不是固定某一块暗屏,只要打开窗口停留时间长一点,你再换一个窗口,就会在原来窗口黑色的文字或边框上出现暗影,如果把亮度调大暗影也会消失。重启也会出现原来的暗影,但停机一段时间再开机则消失。

网友:
LZ你的液晶屏是什么型号

网友:
HX-1900/1700,网上查好像是清华紫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hx-1900/1700,网上查好像是清华紫光的,15寸的,A屏,屏有9成新,还很漂亮,80元从垃圾佬那里收来的,暗影也不是特别明显,现在正在用,昨天拆开看了一下,没发现什么明显坏的。发现一个问题,把屏保改为一分钟,屏保几分钟后暗影基本消失。

网友:
LZ能给个QQ吗?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到现在又有新发现,昨天下午拆机后,现在打开网页偶尔会抖动一下,不过抖动过后,暗影也消失了,我觉得还是驱动板有点故障,屏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