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0CR求解 死机重启不显

楼主(2011-05-04):
机型        F80CR   SIS968南桥,ATI显卡,集成CPU

现象        开机过LOGO画面往下走几步后死机,在BIOS里面也是一会就死机,死机后南北桥很热,
有时死机一会后重启,有时重启还不显,有时重启显LOGO后就马上重启,从电流上看有时还没显LOGO就一直在重启。
死机强制断电后,再开死的会更快,甚至有时候会不显。等凉了后会死的慢点。
裸板也是这种情况。
刷过BIOS无效。

论坛里搜过有一个同样毛病的。应该是没解决。看样也是个通病。

最怕这种机器了。求助解决方案啊

网友:
ATI的显卡不好做,加焊时要拨动一下桥才行的。

网友:
sis   系统的芯片组有个毛病就是  南桥爱怀

网友:
肯定不是散热的问题。暂时也是怀疑南桥坏了,不过手头没有,有点胜算着再定

网友:
SIS的桥不好做,成功的不多,LZ可以换个南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