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 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1-05-04):
客户拿来一865主板 说是鼠标键盘都不能用 呵呵 以为肯定是保险烧了 一量不是 那可就麻烦了 查供电正常 查信号线到IO之间元件也都正常 运气不好呀 要不是IO坏掉 要不是南桥挂了 不管它先换个IO试下吧 换IO还真有点麻烦呀 手还不是太熟练呀 不过还好经过二十多分的努力搞定 这下还好试机OK

网友:
鼠标 键盘都不好使,,首先应当就是考虑IO,,

网友:
除了Io其它占的比重有多大?如果IO好的怎办?比如贴片电阻和贴片电容都是好的,接口也是好的。其它是不是关南桥的事?

网友:
BIOS也有可能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一是查+5V供电,二是数据数阻值,然后拆排容,换排阻,刷BIOS,最后才怀疑IO,如果南桥的话,直接用个USB转PS2转接头,做维修的,咋方便咋来,

网友:
鼠标和键盘自身有问题,这种情况,也不能排除!

网友:
那天我也接了一个板 是接口旁边的电阻虚焊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IO坏了,导致键鼠不好用的情况。

网友:
我试过,但不是IO是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