镊子一夹,成功修复索尼CR31

楼主(2011-05-04):
     一台索尼CR31开机不显,一开机电流直接上到一点三几不动,按照经验应该是没有CPU复位,开机摸CPU滚烫,测复位果然没有。直接找南桥的PLTRST#信号,这个信号是南桥发给北桥的一个复位信号,中间经过R73这个100欧的电阻,测电阻南桥端3.3V,正常;再测电阻北桥端1.53V,明显偏低,量电阻阻值正常的,额!难道北桥坏了?正想换个北桥一试,再一想先把电压直接拉过来看看了,用镊子夹住R73两端,呵呵,奇迹出现了,电流表跑起来了,取掉镊子,关机再开,竟然顺利跑码开机,接上屏再开,图标出现。仔细看电阻也没有虚焊的痕迹,板子也没有维修过,不过为了保险一点还是把电阻补焊了一下,周围也清洗了一下。装机测试,此机修复。
     自己的理解是,可能这一通路上有轻微短路,用镊子短接,电流一大就冲开了。不过心中还是有点迷惑,希望高手们可以探讨一下个中缘由!

网友(点评):
同意你这个观点。有些板子PCB 有轻微内阻。

网友:
似乎不太可能,应该是其它的原因。只是凑巧了而已,弄不好还是北桥有问题。

网友:
搞不懂,不知怎么修好的,有的板子就是那样贱。

网友:
应该是要放电

网友:
这中情况我经常遇到,本来想把几个滤波电容吹掉的,手一抖,内存槽上多了一个小电阻,不知是哪掉的,但板子奇迹般的亮了

网友:
这个问题有待高手解释,我觉得不太可能是这里的问题,小心返修

网友:
应该是电阻问题,镊子把电阻导电部分搞通了

网友:
我想应该是北桥没有复位完全的结果

网友:
以前都不知道

网友:
经验啊呀,学习了

网友:
太巧合了吧 。

网友:
电阻可能有问题,量阻值有时量不出来,焊下来量就可以

网友:
如果是电阻虚焊的话我们有时是看不到的,极有可能是虚焊的问题

网友:
奇怪的问题啊

网友:
就怕这样,下次要返修,希望没有问题就好

网友:
额~~~穴道被你打通了?开个玩笑,但确实很奇怪,后面有没有电容?

网友:
很强悍! 吸收了1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电阻阻值增大了,楼主为什么不直接换一个电阻呢,保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