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的深圳天威网络不知道怎么设置路由能共享上网?

楼主(2011-05-04):
路由器连接不是问题。单连接电脑是可以上的!
自动和添ip都试了,
他奶奶的什么垃圾天威,连个账号,密码都没有!打天威这个SB的客服,说有路由不管。
明天去试试克隆MAC地址!
各路大侠有什么好招???
路由器
电脑
Mac

网友:
设置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就是路由器有问题,再没有问题就是人品有问题。
家用路由器都是自带拔号功能的,你现在是什么问题都不清楚,是路由器不能拔号还是它不能自动分发IP地址。

网友:
恢复路由的默认设置,重新设置过,再把IP地址和DNS全部弄自动试试
再个,在路由里看看,是否已经连接成功

网友:
你先不接路由 直接单机上 上完后 电脑把网线拔了 接路由 克隆电脑上的MAC上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