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清华紫光液晶的雷击后故障

楼主(2011-05-04):
遭雷劈了,开机发现电源板就是12V电源适配器。故改换一个12V5A的电源适配器。开机正常亮机,测试3个多小时,没问题。
可是第二天起来开机就听到12V电源的变压器吱吱响,不管继续开着,几分钟后屏上出现严重干扰杂波,适配器的开关管巨烫。
提问:
1、是换上的适配器体质不好吗?攻率不够吗?
2、虽然完好测试达3小时,但是雷击会不会造成高压或主板某处发生短路?如果是应该是何处?
对液晶不太了解,请教高手修复失败的原因!

2011年5月7日
于是将高压的12V供电完全断开,再烤,发现12V适配器不再发烫,于是又摸摸MCU很烫,MCU旁边的1084也很烫手。又有新进展了,再提问:
1、断开高压板供电,适配器不再发烫,看来是适配器的功率不够?这种4灯小口的高压板,电流一般为多大?
2、驱动板型号为:鼎科M2621V1.51B,上面的MCU和1084发烫,很烫很烫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呢?注:1084上的3.3V很稳定,因此没有替换。
3、没有编程器,鼎科M2621V1.51B是不是不需要写程序?买回来就能用吗?

网友:
用通用的驱动板加通用四灯高压板,再加你这个12V电源测试,应该不难测出问题所在。

网友:
显示器上有波纹,一般是高压板干扰的

网友:
我查了它这个驱动板的型号是鼎科M2621V1.51B驱动板

网友:
又换上了一个新的12V电源,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现MCU很烫手,旁边的1084温度也很高不过3.3V很稳定,同时12V电源也开始发热起来了,12V供电也一直很稳定。。。
雷打的 ,真不好搞!!!!

网友:
mcu很烫要换驱动板。

网友A:
有的12v电源质量不好,发热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12v电源质量不好,发热大.

呵呵 是在论坛的淘宝网店买的 12V5A电源 申诉打假

网友:
报价高一点,换一套全新的给他算了。

网友:
建议用正在其它液晶显示器上正常工作的同规格电源试下(电流不能小于原来的),电源这东西质量差别可老大了。

网友:
换个好一点的电源,试一下。

网友:
鼎科M2621V1.51B是不是不需要写程序,买回来就能用,请达人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