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关于音响的知道的 可以进来指导下

楼主(2011-05-04):
我有个轻骑兵的2.1音响 这一段时间出现了个问题 两个小喇叭声音都正常也可以调节大小 就是重低音调节不了大小了很轻的 我把两个小喇叭拔掉 重低音也是有的 就是很轻 调节不了 想在这里请教下 ?
问题

网友:
如果不是电位器的问题,就查重低音的功放和电源。

网友:
换个双18寸的低音炮,再要对EV12寸的音箱,加个LAB4通道的开关电源功放,一台XTA224一台声艺调台,这样听就有点感觉了,唱点也合适了,呵呵!

网友:
调不了,应该是电位器坏了。

网友:
这一路功放是单独的,可以单独查这一电路,,

网友:
廉价的音箱一般电位器爱接触不良,碳膜和滑臂接触的不是很好了。你说的声音很轻,还得考虑功放之前的低通电路 高级点的是用一个4558D做的低通滤波,差一些的是用阻容元件做的。如果是阻容元件做的 那么就得看推动级了 应该也是一个类似4558的运放

网友:
如果调节没有大小反应,就看看电位器,那个容易坏,你可以直接短接电位器,看声音如何。

网友(2011-06-10):
如上所说 左右声道是一个功放 而重低音是一个功放 他们是单独的 TDA2030的功放块不少看看是这个吗 修重低音那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