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对于ACER的跑D2机器,各位有什么好的思路吗?

楼主(2011-05-04):
今天接一4710二修机,感觉显卡是亮了的,于是用
示波器
打显卡的耦合电容,正常。就很纳闷,为什么死活没图像。于是飞线测试卡,发现的确显卡过了,挡在D2.
显卡一修做过,他没换的,找我们。我们拿着D2,没有好的思路,请问谁能讲讲吗?现在除了显卡,我还拆了PCI,其他都没动过
显卡
示波器
飞线
ACER

网友:
没人回吗?自己顶

网友:
好了,显卡坏了,今天借了板子试了

网友:
null
顶!能否说说电流跑到多少了?

网友:
是啊 电流跑到多少了

网友:
外接还不亮吗?有条件的话,先刷一下BIOS,然后再换显卡吧。

网友:
T4的板子D2是PCI 其他板子不能一概而论吧

网友(2011-06-06):
D2是用阿林诊断卡飞线得到的结果,我借了一块一样的显卡换了就好了,就是PCIE接口,不通用,我飞在EC上的

网友:
jasonwong78
的帖子
我是直接换的显卡板,因为一块芯片100左右,不敢乱定,所以找到朋友的显卡板一试好了

网友:
电流跳变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