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掉电

楼主(2011-05-04):
各供电都出来了,不上CPU电流上到0.76就掉电了,上CPU的话电流上到1.12掉电, 请问有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cpu
掉电

网友:
不会吧 不上u电流怎么会上到0.76呀 没有u供电怎么会正常 最起码核心供电=是没有的

网友:
跑码卡跑多少。。。

网友:
掉电后还能再触发吗

网友:
掉电后就不能触发,不过我拆掉网卡后故障一样,就是掉电后还可以触发,我也觉得不过,不上CPU电流怎么会那么大0.76

网友:
没装PC卡管理芯片会不会掉电

网友:
主板电压还正常了。

网友:
看电流跳变几次啊 还有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