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BGA老是连锡,锡珠是0.5的,怎么办?

楼主(2011-05-04):
一华硕M2N68-AM SE2主板,桥是,上0.5MM的锡珠,一做BGA,下了返修台,万用表一打,主板上的1.2VHtMOS管1.2V电压阻值居然对地为零,桥上的部分电容也对地短路!拆下桥,各自测量,阻值又是正常的,桥都换了3、4片了,还是一样的!主板上原来的桥是坏的,后来换上的桥都是全好的,桥上植的锡珠是0.5MM!本来想把好的主板上的NF-7025-630-N-A3拆个下来,又怕焊回去短路!
求高手指教!感激不尽!
难道是焊膏涂多了?只涂了佷薄的一层啊!
在处理中,有了结果我会发上来的!

一点思考:
用的是CF360,重植过VIA南桥、Intel南北桥、775座子、NF单桥,甚至内存颗粒,都是成功的!775座子的板子还是全新的,就是座子上的触针坏了几颗,重植过后,还是很看不出做过座子的!
我对主板仔细查看了一下,估计是:主板上的焊盘太小,芯片上的焊盘较大,估计在锡熔化的过程中产生的表面张力,芯片上的锡的张力大于主板焊盘上锡的张力,而把锡珠给拉到一起了!那工厂又是怎么坐上去的呢?桥是NF-7025-630-N-A3,锡珠是0.5的!NF-6100-430-N-A3用0.6的锡珠那种,不会这样!前后做了6遍BGA,都是1.2VHT短路,做好桥的主板用带灯测试仪检测,灯全亮!现在不敢做了,害怕吧芯片做坏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如果有遇到 M2N68-AM SE2 这片主板的朋友重植成功的话,麻烦介绍哈经验!

网友:
焊上去了用灯座看一下,确认管子没有问题

网友:
板上的焊点处理了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显卡吧  是正常的  可以上电

网友:
再细看了一下楼主的帖子,IC上板后出现短路现象,要不就是IC已损坏,要不就是IC所植的脚'结亲'(短路)了!从供电输入脚测量可大概判断出来!也可能是植BGA时,没完全熔接好锡珠与IC的接触,装上板时,锡珠移位所致造成短路,这只好卸下IC重植了!装上IC时,先用锡线对板上的焊点加焊,目的是置换出原来的锡(原来是无铅锡的这步别偷赖!!),装上板前,放小量松香于板上,稍加热让其熔化,再放上IC并做好定位(松香的滑动较其它助焊剂要小,且粘着力较好,绝缘效果也很好(一般助焊剂的致命弱点是多次高温熔融后,产生的化学反应衍生出半导电杂质,造成漏电甚至短路),完了再加热装回IC.
对废气的处理.我是采用一220V交流电的小风扇去抽走废气,当然,能接上气管并排出室外就更好了!!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呢

网友:
你做0.6的和0.67的有没有这种情况呀,如果光是0.5的出现这种情况有没有考虑换好点的锡球试试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0.6和0.76的都是正常的,就是0.5的出现这种情况!
0.6的NF-6100-430-N-A3 做了好几个,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等哈换锡珠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NF-7025-630-N-A3 是NV的单桥芯片,焊在主板上的阻值不会都对地短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板子是无铅的,焊盘都用有铅锡丝拖过!

网友(点评):
装上IC时,先用小嘴风枪吹熔角上的脚,定好位后就全面加热...

网友:
回复 网友E:

等一下,我用液体助焊剂试下,也检查哈BGA是否放水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BGA的全称是Ball Grid Array(球栅阵列结构的PCB),得用专业的BGA返修站焊接芯片!在芯片的四周没有引脚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解释!!
下图是我自己一次植成功的BGA

网友:
谢谢楼上的解释!!
BGA的重装,只要多练习就OK了!熟能生巧呢!!下面是我自己植的IC,若选材好一点的(网片和锡浆),基本上是一次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