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线补好,修好主板了

楼主(2011-05-04):
前两天,我上传了一个帖子,主要内容是一个同行送来17个主机,自己却一个也没有整好。我把io换过,bios换过,南桥换过,北桥换过,座子换过,电源管理芯片换过,几乎应该弄了,全弄了。一个偶然的时刻,自己想出了一个办法。打阻值吧!!!!!!
首先就打了,cpu到北桥的通讯。打完了,阻值很让人值得怀疑!!它们之间的线路有,地址线和数据线。阻值正常的话,应该是300左右的!可期间,有问题啊!!有问题的阻值是500-800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偏大就是空焊了啊你这样修板有意思吗?完全不按时序来 修出来的板也没有哪种成就感.

网友:
这是一个修好的作品!!!!!!!!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起初用的是带灯座子,根本没有看出来的。后来,我想用打阻值试试看,不信。发现问题了!!!!!!!我一直以为带灯座是没有问题的!没遇过这问题!!

网友:
不跑码的话,CPURST#电压正常的话早就应该怀疑是总线的问题了。

网友:
哇这线路太露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对主板理论方面的知识还是不太懂的。还有十几个主板呢。谢谢师傅帮忙!!!

网友:
楼主的广告打的也太大了吧?修板的思路却不咱D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要这样说,大家都是共同进步的。
人家现在技术不怎么样?不代表一辈子都是这样子的。
不要把人看扁了,眼光放长远些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不是打广告,主板的图片我照的不清,复制的别人的图片。但维修事例是我的

网友:
天啊,楼主你也太强了吧?没有维修思路就去弄板子,很浪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