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不工作

楼主(2011-05-04):
有关上网本在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时钟晶体有电压而不工作,请教谁还有更好的思路 和方法?

网友:
不还有使能信号嘛

网友:
你说的:时钟晶体,是指时钟芯片啊还是指时钟的晶振啊

网友:
要是时钟芯片,查它的工作条件,包括EN,南桥和EC来的控制信号,时钟晶振,供电有的有两组,且电压有的不一样

网友:
是 请教谁还有更好的思路 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