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CPU电压没出来。附带图纸

楼主(2011-05-05):
图中CPU核心供电IC  的VCC  VIN  SHDN  都正常但是1#PGOOD信号脚上只有0.28V 而PR72的+3.3V正常 48#也有3.3V
但是VCC CPU CORE却没产生。 没思路了。求老师和师兄们解释一下。 下面附带图纸

网友:
很急啊。 求高手帮忙。

网友:
用示波器量下CPU场管开机的瞬间可有波形啊,没有的话换个芯片试试,还有要注意VID信号啊

网友:
打一下PG信号的对地阻值,俺没修过笔记本,说的不对请指正

网友:
用示波器量下 场管的控制极是否有波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