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E/A8S/F8S 关于PM_PWRBTN#请教

楼主(2011-05-05):
于今日接修台ASUS x80l笔记本
故障为有待机  无触发动作
检查发现 PWRSW#_EC已正常传给了EC,但EC没有将PM_PWRBTN#转交信给SB
考虑到待机都是正常的 并且也基本确定SB完好 所以决定尝试跳过EC对PWRSW#信号的传递
直接将信号给SB 结果正常亮机 至此确定 故障就是EC在转交PWRSW#信号上出现了故障

因现在修本收不上价 ,所以不打算换EC 改接电路 直接给SB跳变 来修复故障

疑虑有:这样做 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后果
              若加接保护电路 有什么简单可行之方法
下面上图

网友:
自己去看一下华硕的上电时序!  弄不好认为故障就麻烦了。

网友:
谢谢兄台提醒 可以肯定的是 就是EC的故障
跟时序毫无关系

网友:
另外补充一句 跳过EC 传递 直接给SB 一个开机信号 可以正常亮机 且使用

网友:
EC确认有问题,那你修好了没有机器.

网友:
Ec除了管开机还有其它功能模块 如果其它的功能都没问题倒也可行

网友:
修笔记本还收不起换Ec的价 让人汗颜了

网友:
呵呵 因为我是好人 老实人嘛 其他一切都正常 既然可以 那我就这样干了

网友:
换个EC都收不起价,干脆干行种田算了,起码有饭吃不会饿死。

网友:
你试下看直接去SB正常触发后,进系统正常吗,如此,可以的,也有的机子开机触发信号不经EC,由外围触发器控制,直接进南桥的

网友:
看了时序,用适配器的话,这样可以的,因为,插入适配器后ICH已进入S5态,只等PWRBTN#,触发唤醒,

网友:
谢谢楼上的老师 如用电池呢?
是否一样可以

网友:
难道你一个EC的价格都收不回来吗 还是你在乎那十几块钱啊?

网友:
现在笔记本电脑便宜呀!我们这代工厂一台全新的GM45/14.1LED就买1800元
上网本(N450/11寸LED)也就1200-1300元,你开价高了客户就不修了,重新买台新的

网友:
我有一个问题、可以问你吗?我有一台asus\z99d主板用第一个开关就不可以触发、用第二个就可以触发亮机、但停在asus画里死了.i/o我换了还是一样、bios我也换了 。我把开关电路连着的电阻全换了、但有时候用第一可以开机、就什么也没事。请高手指点

网友:
做个贴瓷砖的都比这行赚钱,苏州熟练工每月5000-9000元

网友:
呵呵  其实确实是想尽量节约成本 毕竟邮费 加料钱 也有几十了 不过杯具的是 这本子与今天中午回来了· 原因是 掉电 、触发后 在LOGO处掉电 回忆起上回维修时发生过一次这样的掉电 当时也没在意 以为自己碰到了接头  使其接触不好导致  现在看来 问题没这么简单  刚也仔细的看了下时序 认为这么操作没问题  看来这里面似乎还隐藏着什么 等着我去发现 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不知道您指的第一个开关与第二个开关是哪个 不过 我想 跟着PDF查 按照时序维修 是可以看出端倪的 另外 您不妨看看  pwrbtn#是如何进入EC 中间经过了什么原件 当这些都排除的时候 不妨考虑下开关按钮本身  就像液晶显示器一样 开关漏电的时候 也会出现开不了机或者其他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