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下这些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1-05-05):
我这里收到一个雷霹后的显示器,高压板严重烧坏(应该没法修了),我用别的高压板(客户的)改上去,接了四根线,地、12V、5V、ON/OFF能点亮,说明驱动板没有问题。那我就用以前买的高压一体板(新)来改,但我的高压板上只有5V、GND、ADJ、EA、STBY、MUTE、VOL这么几个脚,请问我应该怎么接?我试过接上5V和地,其它脚一根根试也没点亮,那我就再找了12V接上去再试也没点亮,请高手指点一下,小弟跪谢!

网友:
还有5v的高压坂,沒见过.我也想知道怎么改

网友:
你试一下5V接5V,地接地,EA接ON/OFF,这样不行,给ADJ一个电压。要不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刚我试过这种接法,5V接5V,地和地,ON接EA,驱动板上还有一个PWM接头我接到ADJ,这样的话灯是亮了,但是没人图像,而且灯是常亮不受开关控制

网友:
各位真不好意思,三楼的接线方式完全正确,我就是太相信新东西不会坏,我换了另一块上去就OK了,麻烦各位了!

网友:
新东西有时是会造成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