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怪现象。求助

楼主(2011-05-05):
今天一个客户抱来一台电脑,说开机没反应,我插上电源线试了试,的确,经过各方面检查问题出在显卡上,去掉显卡就开机里面运转一切正常,换了一块新的还可以正常使用,但是上回原来那张显卡就又开机没反应了  ,那张坏显卡上在其他电脑上都是一样的现象,开机没有任何反应,请教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那是显卡的供电短路了,所以一插上显卡就开机没有反应了

网友:
那显卡贵不嘛,不贵换就是了啥

网友:
换个显卡噻..

376057772 -2 答非所问

网友:
显卡供电短路,查下吧,很简单的,几个供电管,估计是那显卡长时间没清理灰尘散热不好导致的,天热了多注意风扇,经常清理灰尘,转速慢了不好了就换掉,一个风扇几块钱,坏了显卡就亏大了,让客户别只看眼前的小利,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网友:
大哥   你这也不是怪问题啊

网友:
很明显,你这是为了升级呀!这一点也不怪~

网友:
先换一个显卡看看,

网友:
这不是明显的卡不行吗?

网友:
是显卡供电电路短路,检测不过。就出现这种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