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 397tx 拆屏求助

楼主(2011-05-05):
因为没拆过,所以先向大家取取经。
只看到屏幕下面有两个螺丝,先把屏幕整个从本上拿下来后,松开这两个螺丝,然后用指甲一点一点硬掰开AB壳,不知道这样拆对不?
从AB缝的哪个位置开始下手?

拆开了,没费劲。谢谢大家!

网友:
你究竟拆没拆开呢?

拆开了,方法就是对的,,没拆开那就是方法还有问题。
一般的最少有4颗螺丝啊。

网友:
注意有些螺丝上粘着个贴片,把这些螺丝拆掉后就是卡扣了,还有些有双面胶粘的

网友:
这样拆是对的,我就拆过、

网友:
拆这款最好是把整个屏拿出来拆 ,是最好拆的 卸螺丝的时候 也不会吧顾客的 C 壳搞坏

网友:
方法是对的但是你最好 用专用的拆壳工具拆,否则你把壳拆坏的坏要赔上百大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发个链接见识一下啊。基地有的卖没?

网友:
没问题的,就是拆屏下面的时候要用一点巧劲。

网友:
无论怎么拆 拆开了 而且不拆坏其他东西 那个这个就是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搜索一下,就好了。有的用自己改的,在论坛地 贴子里,同样搜索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