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个acer 4930g,遇到一个奇怪的0欧电阻。

楼主(2011-05-05):
机子进水了,插电没反应,电流是0.

拆开检查发现3v、5v没有,

给系统3v、5v芯片供电的一个0欧电阻不通。

用镊子短接一下,待机电流就有了0.01a,3v、5v也出来了。
此时按开机键,机子就触发了。断电再试,还是可以开机。

看来问题就是它了,马上拆一个好的0欧电阻换上去。

插电一看,怎么还是0a电流呢?3v、5v也没有了,按开关也不启动了。

这时再用镊子短接,不管用了,什么反应都没有。

于是再把拆下来的0欧电阻给换上去,短接一下,又可以启动了。

网友:
这是电路图,接芯片第六脚的电阻,就是那个0欧

网友:
进水机很不确定,或许是铜箔被腐蚀接触不良引起的吧!

网友:
电容、保险电阻、二极管、全部加焊一边。

网友:
直接用焊接在一起

网友:
量下电压吧,

网友:
可能有断线,不稳的地方

网友:
还装回他原来的电阻,然后把两端的锡连起来吧

网友:
哈哈  楼主就没有找对问题的方向 不要老看那个0欧姆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