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场管的问题

楼主(2011-05-05):
      我的主板CPU供电管。上管型号BA7C15,下管是BA7E1A,此管的管脚与普通的场管相反,那为知道该管的相关参数,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一般都是N沟道的管啦   找个换上就好了

网友:
一般都是N沟道的管

网友:
难道楼主修的主板供电管是P沟的?

网友:
那上面的是代码,并不是真正的型号!!

网友:
什么都没有啊,怎么看,

网友:
那就找两个相同的管代替`,找不到的话把你主板的全部cpu管都换了
主板一般为n沟道管   大胆换吧

网友:
找个差不多的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