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8n5gm主板,跑代码50 d0,按重启,有时能顺利跑过

楼主(2011-05-05):
联想k8n5gm主板,跑代码50 d0,按重启,有时能顺利跑过,直到正常开机,开机后就正常 使用,关机后,再开机,有时能正常开机,有时卡在 50,上假负载测试,cpu工作条件也正常,是不是BIOS有问题,请高手指教
CPU工作条件

网友:
应该不是bios问题,有时能正常开机bios应该正常

网友:
我今天又试了一下,BIOS芯片焊在主板上,靠南桥又比较近,没动焊枪,多次试启动,正常后刷bios,保存旧BIOS,用winflash,刷网上下载的bios,提示文件不对,把保存的旧BIOS又刷入主板,试机,开机、关机,重启20多次,次次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