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有杂音

楼主(2011-05-05):
触发后主板上有杂音,好像是电流声,与到这种情况要怎么查?大概是那个地方的问题。。。。。

网友:
电容坏的很多.

网友:
用手摸摸看有没有地方发烫,主要是cpu供电部分的

网友:
估计是电感发出的,你听听看是哪个电感,跟换电感和后面的大电容看看

网友:
是高频噪声,不好修啊,我这有个明基S52不充电的就是有噪声,最后查到是一个电阻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