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945GC板的修复过程 故障不加电

楼主(2011-05-05):
今天同行拿过来一块盈通945GC
故障描述:不加电,同行说怀疑南桥坏,换不了
先看下板子

不加电的维修流程:查PCIA14的3.3V,开关针电压,晶振输出波形,INTEL的上电时序还有IO控制的一部分开机电路(送给新手,老鸟请飘过)
好了,知道这些,我们就来找为什么不加电,先查3.3V待机吧,测PCIA14脚电压0V,哈哈,就它了

待机电压没有,那就找1117吧,查输入有5V,但是没有输出,测输出端对地已经短路了,分析这个电压在主板上只有网卡、IO、南桥能用到,于是从网卡开始拆,然后IO,再次测量,还是短路,于是上BGA下桥,托平焊盘,OK,阻值80,加电还是没电压,郁闷下,有输入没输出,从料板上拆了个1117换上,哈哈,3.3V出来了,换个桥上去

看到没?待机电压有了,装上IO、网卡,上U加电,没反应……(此处省略脏话)
待机电压有,量晶振电压有压差,唉,看IO吧,黑表笔接开关针,红表笔点8712F的75,然后在点开关针的时候72PWBTIN#没反应,SB是刚换的,不会是坏的吧,在72脚上阉了SB,点开关针还是没反应,看来是IO坏了,费了好大劲找了个IO,换上,加电,OK!诊断卡亮了,复位一下当00,这是咋地了?唉,抽根烟,换个思路(10分钟后)再次拿起板来,觉得不怎么顺眼,1117焊的太差劲了,上锡,固定下,突然想起来1117输出端对地短路,是不是网卡也坏了?可是不能确定呀,那就试试吧,不试的话就彻底半途而废了,万一要是网卡坏了呢?这么多毛病都克服了,还差一个网卡?于是拆掉网卡,托平焊盘,加电开机,顺利跑码

呵呵~故障挺简单的,写的啰嗦点,给新手们些思路吧,老鸟别砸呀!来基地这么长时间了,也露个面,嘿嘿~

长的有点黑,凑合看吧……

网友(点评):
打雷坏的吧,坏这么多东西

网友:
我是新手,写得还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
一次坏这么多的芯片的真是少见、这个3.3VSB待机电压烧的地方不少啊!

网友:
PCI A14是3。3VSB,我刚量过

网友:
小伙挺帅吗,有QQ吗

网友:
我是新手,看楼主写的虽然文字不少,但思路清晰,定位准确,需要熟悉相关电路才会如此判断,学了了。

网友:
版主说土拉吧唧是说主板还是说我?

网友A:
烧了好多......打雷了吧?

网友:
思路清楚,楼主也是智慧与美貌并重啊

网友B(2015-12-19):
引用 网友A:
烧了好多......打雷了吧?

主板受雷击的话,一般3.3VSB测试点也会短路。

A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受雷击的话,一般3.3VSB测试点也会短路。

是的。。。。。。。。。。。。。

网友:
坏这么多,雷劈的吧,楼主这心血没有白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