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主板上电测试问题,本人新手,谢谢

楼主(2011-05-05):
主板上电后。一般将数字万用表调节到什么档位。测的时候一端接地后,就可以任意测试了吗?如果在一端接地的情况下,随便测会不会碰电之内的。一般测试的阻值知识在哪里可以看到,我在论坛混了那么久,就是没有看到过。有书的话,可以联系我购买的,谢谢!(因为新手班还没有开课。所以自己先学习一下)

网友:
上电后测电压用 20v  直流当
断电时测阻值用二极管档
测试时,表笔小心,别短接了零件的2个引脚

网友:
新手前来学习,朋友们多多关照

网友:
本坛  有个主板教程 很全面的 你自己搜下

网友:
饼哥说的对 理解了

月饼 -10 无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