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GT花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1-05-05):
开机,屏幕有红竖条,进DOS测试结果如下,拆开一看,这个卡以前修过,不如时间很久了,上从上面的灰可以看出来,以前估计是用士炮加焊过,看这焊迹。放焊台重新加焊OK,用MATS7测试无报错,测3MDARKS OK。我也是去年才开始修显卡,个人认为显卡比主板简单多了,主要就是设备的限制,再就是多弄些坏卡练习。不惧怕做BGA,其实显卡的修复率是很高的

网友:
7300的卡子很多时候一加焊就坏掉了!很是苦恼啊!

网友:
大家看出基地的东西了没?呵呵

网友:
你的温度调高了的原因,温度调好了,怎么加都不会坏的

网友:
最好重新植球,用有铅的重做这样比较可靠些。加焊?不可靠的

网友:
加焊也不是说不可靠,修好后。要确保温度不能太高,没风扇的加风扇,有风扇的要注意风扇转不转,温度如何。这样返修的机率就大大的减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你的做法 显卡我也是这样的!

网友:
我一般都是加焊来着      植球不值得      老板才收20块      加焊不好就换呗

网友:
先加焊,不得在植株

网友:
修显卡温度一般调多少度?

网友:
根据机器调。风口大小不同,温度也不同。一般下面250上面230就够了。无铅的

网友:
MATS7这是什么软件啊?好用吗?

网友:
7300gt的通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