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9上电掉电

楼主(2011-05-05):
今天来了一个东芝M19的机子,进过水,再键盘下面进的,不过我拆开看了下,主板氧化的不严重,可是开机电流到1A就掉电,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
先烤板吧。。。。

网友:
进水的机子一般都有断线,仔细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