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PDV1000 CT6内置声卡无声,外置有声.

楼主(2011-05-05):
接到客户一台DV1000本本,无声音,客户重新做了系统还是无声.
在插拔耳机的瞬间,能清晰的听见内置声音.  喇叭接口到功放脚位全部相通.换功放还是一样. 换同型号DV1000 CT3的接口上去
此接口检测信号对地,换接口之前未量此信号..所以不确定阻值对是否为正常.

功放芯片:TPA0312  第15脚: SE/BTL# 应该是内置和外接的切换信号. 低电位有效.
换掉接口时,此信号电压为5V.  声卡内置无声.
拔掉接口,些信号为0V ,  声卡内置还是无声.

请教, 内置外置切换信号,SE/BTL#, 是不是只有低电位时,功放芯片才会正常有声音输出。
如果是这样,拔掉声卡接口,此信号为高电位了,为什么还无声??

网友:
- 喇叭坏了

网友:
喇叭应该没坏,插拔耳机瞬间,耳机发音有清晰。补下换掉接口的图。 换掉接口,此信号阻值为0,应该是不兼容的吧.

网友:
把Q41换掉就OK了,我遇到个,是q41性能不良引起的

网友:
这机子我遇到好几个了,都是外置有声音,内置无,在拔掉耳机的时候能听见声音,这是系统的问题,你去官网下个驱动就行了,一定要去官网下啊。

网友:
5楼正解!就是声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呵呵 正在遇到此问题......................... 明天去下载驱动看看  呵呵!  换了个音频口 无果! 不过       今天有个sony的  是音频口的问题      换之搞定   是刺猬搞定的   I5cpu的   很难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