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病哥”在吗?帮忙看下 天运F206S 是啥问题?

楼主(2011-05-05):
今天又接了一台神州的机器,客户拿来时是开机到LOGO就不动了,也进不了BIOS,后来客户走后把机子拆了,不装硬盘开机一试可以进入BIOS,然后进PE也一样可以,装上就不行了,我以为是硬盘问题,我拿一个好的硬盘去试,但还是一样不行,查硬盘的供电也没问题,接口看了下也没什么问题,现在真的没思路了。

---------------------------------------------------------------------
今天过来,在群里面问了下,有个朋友说:他那也有一台神舟机,不过比较老了,是正屏的。也是档LOGO,他加过南桥,无果。
后来换个键盘就好了。我半信半疑的上基地发贴了。。。。。。。。。。。

不知道会不会跟键盘有关系?

网友(点评):
硬盘什么都能检测到吗?硬盘的复位正不正常,要是正常的话,会不会是硬盘的供电不足呢,要是我会偿试一下硬盘的同级供电飞线过去试一下

网友:
先刷个BIOS  查下供电

网友:
直接杀南桥吧  重新植株

网友:
刷BIOS  南桥

网友:
这个问题我修过,换南桥好了,加焊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是这种机器吗?
一定要换吗?重值行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样的机器,重植不行,只能换。换的时候先把南桥旁边的晶振拆下来,要不然晶振就坏了。

网友:
需要换南桥的

网友:
这个机器你搞南桥也难搞

网友:
BIOS  SB 就这些东西  杀吧

网友:
LZ是步是想听听“通病哥”的意见?我也想。

网友:
换南桥看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通病哥。有没有在呀。

网友:
我隔壁的遇到类似情况  ,不过是台式机 !换键盘问题解决.

网友:
应该先刷BIOS,再考虑南桥。

网友:
先换个南桥,就会好了

网友:
傳說中的命運之手嗎?
狂摳通病哥~~ 哈哈~~
也許像樓主的圖像一樣,
過來讓我摸一下~~就好了

网友:
一般这种问题要换南桥的,直球不行的

网友:
是南桥的问题吧 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应该刷BIOS先。然后再换南桥吧,

网友:
CPU旁边的电容换了试试  或者CPU损坏也可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是不是硬盘的工作条件达不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