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绕了我10年的问题,放电

楼主(2011-05-05):
开机后,主机运转(绿灯亮,CPU风扇转),但显示器不显。我必须要拔掉主机电源插头,再按主机开关,放电。这时候在插上插头开机,就正常了。或者拔掉插头等上10-30分钟再插上,也可以正常。或者直接清BIOS跳线,也可以正常。
这种故障出现在几种情况下,“突然停电、突然来电、非法关机”,有时侯无缘无故也会出现。几个网吧里,所有牌子的主板,均出现过这个现象,几率再30%左右,有少数机器出现这个故障的几率是100%。但也有机器从没放过电
现在有一个网吧,我换成无盘的系统了,客户机放电现象大大减少,不足5%

这种现象,在家庭用户圈里,很少出现。几率3%
市电供应我可以保证电压稳定,且还+过8000W以上的稳压器的。
这个问题困绕我10年了,从我做电脑这行开始,就断断续续遇到这种问题!

一出这个问题就要放电,老板们都搞得不耐烦了

网友:
这问题不太清楚 帮你顶上去

网友:
网吧机一天不间断工作,我想会不会是电源电容老化什么的

网友:
我在想,会不会是网吧的电耗竭的太快了?导致了电压不稳定?虽然你接了稳压,但是不排除还有静电等等的可能性啊!另外,有没有试过把开关换成空气开关啊?

网友:
碰到一个上amd 双核cpu的板子,刚开始也是不显示要bios电池放电很频繁的,到最后放电也不行 了,经检测是cpu的问题,换好的cpu后再没有出现需要电池放电才能亮的故障。故这例是cpu快坏的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