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X-945GCLM无CPU供电

楼主(2011-05-05):
接到一块主板。是INTEL 775针的。。故障 是这样的。。主板CPU没有供电其它供电都已经出来了,主板型号是ZX-945GCLM CPU 供电芯片是L6713A 换过CPU 主供电芯片了。。供电还是没有出来。。我碰到好多块像这种芯片的主板。。一般加焊不好换芯片,应该可以的。。但是这次换上去了还是不行。。求维修思路!!!!

网友:
这个肯定是EN脚没有电压

网友:
老弟也碰见过这个问题,也是6713,有EN,有VCC 有PVCC 有boot,开始就两个管子坏了,换好后点亮了,但是管子有咆哮声,换了个6713后彻底不出了,再换回来原来的IC也没有了,求解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3765-1-1.html 看下我的这个贴吧!看跟你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不见

网友(点评):
你的分不够,是电源管理芯片的17脚没有5V的电压,科脑的通病,

网友(点评):
已经移回本版了,可以看了

网友:
有没有看协控TC,上管和下管没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