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怎么储存BGA焊膏?

楼主(2011-05-05):
看基地BGA资料里面说BGA焊膏超过30度就很容易变质,我这里夏天的室温肯定超过30度,都能达到35度,那不是很容易变质了?有没有别的替代品不变质的?实在不行就要买个USB冰箱了!!

网友:
温度超20后 就放冰箱里面去了  用保鲜袋包包好 存储的 不知道是否正确哦

网友:
USB冰箱?头一回听说还有这玩样儿。

网友:
是锡浆,还是BGA助焊膏(剂)?如果是锡浆则要在5度温度环境保存,如果是助焊膏则不用考虑

网友:
USB冰箱???   神马高科技东西哦?

网友:
基地买的BGA助焊膏,能在30几度上以不变质吗? 这些不太清楚,有谁说下!

网友:
大师傅,那个USB冰箱价值几何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贵 就是四五十块钱 淘宝很多  就能装一听可乐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BGA助焊膏  我看基地的BGA说明里面有这么一条
2、        焊膏的选择
推荐使用环保型液体助焊剂(用于加焊),或者BGA专用焊膏。但须知一点:BGA焊膏是有使用时效的,过高温度的保存环境极易导致焊膏的失效。如30度室温,阳光直射,1周内焊膏就完全变质。焊膏变质后,将完全失去助焊效果。请选择背阴,阴凉的地方存放BGA焊膏。

网友:
虽然用BGA助焊剂也有些时间了,但还真不知道需要专门保存,因为至今没法这东西有坏的。楼主这个问题提的很好。

网友:
没关系的,只要没有强光照就行。不需要专门保存

网友:
有没有基地权威老大出来说明一下啊

网友:
三十多度,怎么能坏?

网友:
直接放家里的冰箱里冰冻哈哈

网友:
usb冰箱没用,骗人的,别买。我以前卖过。
bga焊膏还是赶紧用掉的好,在冰箱里放时间长了也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主要是 不能那么快用完了啊

网友:
还有这一说。

网友:
进口的靓锡浆就放冰箱里放着,用时再拿出来,但普通的锡浆就没必要那么谨慎了!!因这玩儿现在不是天价了!!(去年起进口锡浆全面缺货了...!!)我自用的'安臣'锡浆(1KG装)用了几年了!!也没作什么保存的,常温放着,使用时就挑点出来..仅是放阴凉处放着.

网友:
楼上说的是不用那么小心

网友:
这个放冰箱里,,会不会影响其它食品呀,,总不会有一个专用冰箱吧

网友:
说的是焊膏 不是锡浆

网友:
我用的助焊剂没有特别存放的,只是随意放在台面上.

网友: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