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s1300 板载内存坏?开二十次可能有一次不报警……

楼主(2011-05-05):
asus s1300 板载内存坏,找了找没有芯片换呀,突然想了想,能不能把机上的内存芯片全拆开?然后加条内存用。各位高手呀,有没有高手试过?

开二十次可能有 一次不报警且可以开机,说内存坏的话,可开机时却能一直长时间用!高手们有什么好的见解详细谈谈吧!!!

网友:
不行  必须有板载的内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那我不往这方面去想啦!浪费时间不好嘛

网友:
没有板载的内存是不行的

网友:
不可以的  板载内存的机器  必须要板载内存是好的才可以亮机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