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希捷250G ATA硬盘坏道如何解决

楼主(2011-05-05):
在前面5G处扫描出了三处橙红色 速度大于500MS的坏点 该如何避免读写该区 现在硬盘还可以安装XP 请师傳支招 谢谢

网友:
先修复好TAB的SF LOG,做一次SF就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师傅 没有办法 你说的我也不懂的 只好用pq划出该盘前面10g不用了 c盘从10g以后开始 也行 现在可用了

网友:
我的做法一般了用MHDD扫过以后,用erase清除,再用spfdisk将有坏区或难以读取的区域划分一个隐藏区,这样用也能凑合。

网友(点评):
是啊 关键用spfdisk耗时长不说了 分出一个5g的c区太不够用了 用xp都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