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用光驱看光盘就死机

楼主(2011-05-05):
台式机电脑,用光驱看光盘,看一会就死机,是什么毛病,求各位高手指点
是不是电源供电不足啊?

网友(点评):
1.光盘严重划伤 2.光驱老化 读盘能力弱 3.电源供电不足 4.硬件存在兼容问题 或是配置低 5.系统不稳定

网友:
不一定是 电源问题 不过也不排除 这样的情况你只能 一件一件来啦 你先不要用 光驱读光盘啊用U盘启动试试啊先排除 软件 接着再硬件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是正常的,进系统也正常,不用光驱就能正常运行,用光驱看光盘,才会引起死机,用不着U盘启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具体该怎么解决?换个数据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数据线准备好了,全新的,光驱那机器上本身就是双光驱,都试过了,都一样,应该不是光驱本身的问题吧

网友:
双光驱都试过了,都是用一会就死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硬盘和光驱都是并口的

网友:
这样问题先从做个系统。。。如果系统从做效果不明显就换一个系统
比如XP换成WIN7  然后在去考虑硬件问题
有些软件问题。。。并不影响启动等。。。

网友:
回复 网友C:

软件问题?是驱动和软件有冲突造成的么?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有遇到过,等着看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光盘读写能力下降了。可以考虑先替换数据线。加大虚拟内存。

是所有的光盘放进去都是这样的故障吗?

如果是,可以重新拔插一下光驱数据线,不行的话,可以找个其他的数据线替换一下,

网友:
是不是激光头老化,读盘能力下降造成的。

网友:
好象是硬盘数据线没插好引起的,我把硬盘数据线重新插了一下,再看光盘就没问题了

网友:
换条数据线看看吧````不行在换电源 ,

网友:
换根数据线解决问题了吗楼主

网友:
硬盘数据线没有插好也会造成这样的原因吗,

网友:
是不是南桥虚了阿

网友:
换个电源。

网友:
从新做个系统,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建议重做个系统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其实我也很纳闷,不过确实是好了

网友:
别的光盘也一样吗

网友:
线的问题啊,没X好,,,,

网友(2011-06-04):
先查软件 再查数据线 电源供电 不行的话 光驱就坏了

网友:
换个  电源    换个光驱不就找到故障了

网友:
换个光驱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的,硬盘数据线没有插好也会造成这样故障。

网友:
光驱  估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光驱坏了,换一个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你光碟的问题?

网友:
感觉你还是先换个系统试试看吧  从简单的入手

网友:
做系统 不行换线  再不行 就别看啦 看那些A片 去网站去看

网友:
建议 从新做个系统

网友:
换个光驱试试

网友:
看碟片就会死机!  我遇到过但是是笔记本的   他是光驱老化原因!  还有  光盘有损坏了!  你试试换一个碟片试试  要不然你换个外置光驱试试  不知道你那里有没有!    我感觉不是供电问题把!  还有系统有点不像  我也不知道  实在不行在换系统...

网友:
光驱问题也可能引起。

网友(2011-07-04):
光驱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换个光驱,就可以解决

网友(2011-08-09):
主从盘,跳线,跳好了?实在不会的话,就先安一个光驱试试好不好用?如果一个光驱能用的话,就是跳线没跳好。记住一个跳成主盘,一个跳成从盘。

网友(2011-11-17):
感觉光驱不好吧

网友:
光驱本身、数据线,光盘不好也有可能的。

网友E:
在线看电影死机吗?看优盘中的视频死机吗?如果还死应该是播放器的事。卸载了重装一个试试。如果不死就是光驱或数据线的事了,换个光驱或数据线,或者换个IDE接口试试。

网友:
那你就换个试试啊,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