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片二修的华硕M2N-E!

楼主(2011-05-05):
收到一片M2N-E主板,是华硕的,是二修板!开机能触发,复位灯不亮!然后那在手里目测了哈,发现几个地方不对(我手里没有可以拍照的东东,在网上找图来弄的,望大家见谅),图上红线所示的地方,芯片被换成了74VCO6AD !修的人还把PCI-E 插槽吹焦了!

这个地方,好板子上的是LVC07A ,一个门电路芯片,负责触发的!找了半天没找到相同型号的,没办法,只好换上一个 7407,先试试看行不行!

CPU PWM芯片换成了ADP3166,而且还没有焊好,有几个脚错位了,还是空焊!从料板上拆了个,ADP3186换上!图上红线处所示:

内存槽旁边的两个管子也被吹过,内存槽也给弄焦了!用万用表一打,是好的!图上红线处所示:

都换好后,打了哈几大供电对地阻值,基本上都是正常的,于是上CPU,上电源,开机跑C1,加上内存,加上显卡,显示器上出现LOGO,OK,此板修复!
另外这个型号的板子,我见过的PCB有这样两种: PCB MADE IN CHINA ,PCB MADE IN TAIWAN,都是印在相同的位置上!在PCI-E槽子下面的贴纸上印着M2N-E,撕开贴纸一看,居然是M2N-SLI DELUXE!很少见到主板原生印着M2N-E的!
还有在正常开机的时候,用手触摸CPU PWM芯片周围的贴片小电容(见图上红线圈内ADP3186周围的电容),会突然掉电,不知道为什么!从来没有坏过的板子也会这样!

不知道坛子里有没有M2N-E的点位图,在这里上传一个,如果重复的话,麻烦管理员删除!

网友:
这板子被上家弄得问题多啦》

网友:
一修人的傻逼,衬托出楼主的高超技术!小弟佩服!

网友:
7406是非门  7407是同向器。谁这么牛乱换了。被你捡到了。
不错。加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前都是在坛子里潜水学习,现在才刚刚有点点感觉,还不知道入门没有.
谢谢月饼老师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