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开机无显示 误杀显卡

楼主(2011-05-05):
今天接到一台HP的V3000,用intelCPU,开机无显示,电流1。5A左右,用的是NV显卡,二话不说,拆机 上BGA,重植之后,还是没显示,以为芯片问题,换了一个也不行,换了显卡电流降到0.7A,显卡一点都不热,应该是显卡没工作,连换了3个显卡,都是不工作,唉 服了,静下来想想,还是先检查显卡工作的条件吧,一量吓一跳,显卡的供电芯片竟然有进水痕迹,拆的时候没看到,经检查,是16脚的DCBAOUT断线了,飞线,再开机,屏幕亮了,有显示,装机,再试又跑0.7A,晕死,再拆,VGA_CORE又没有供电了,经检查,R51阻值无穷大,装一个1K上去,OK 不装机试了几次都行,装机收钱 走人~~·

网友:
看来,还是要先查供电哦

网友:
维修进入了怪圈,都是HP显卡门惹的祸

网友:
哎。原来供电问题啊!

网友:
呵呵 还算你悬崖勒马了 ,要是我就给他换板子了 再加上板子本身就不贵,, 呵呵

网友:
HP的这款机子就是显卡爱出问题

网友:
厉害哦 这样也被你发现了

网友:
HP的3000显卡远近闻名

网友:
太烂摊子了,楼主这样有情可愿

网友:
哈哈,显卡哥在悲剧。说到:妈D,其他兄弟不务正业你TM就株连九族。没事折腾我!

网友:
   学习。。。。。。。。。。。

刘丽华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是不是修的太专业了。呵。。。。。。。。。。。。

网友:
HP都上315了,质量上无语了

网友:
.................学习

刘丽华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都是经验惹的祸。这种情况也是再所难免的。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