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GA-H55M-D开机不断的断电又重启的,不知道什么问题

楼主(2011-05-05):
一块技嘉GA-H55M-D开机不断的断电又重启的,不知道什么问题,有时又可以跑一些码,有时能亮,有时跑跑到C3重启,大家帮帮忙看什么问题的
这块板有双BIOS把主BIOS拆了,然后开机一会重启就可以亮机了,应该是从备份BIOS启动了,干脆把备份BIOS换到主BIOS开机可以亮了,心想是BIOS的问题,上硬盘试机但问题来了,一开始进系统就重启了,试重装系统但一开始GHOST就重启了,进PE也重启,内存换过一样,电源换过也不行,这是什么问题了(如果停留在双系统选择界面很久也不会重启,应该是有数据传输时就会出错重启)

网友:
清下BIOS。  看看复位针上的电压是否偏低

网友:
好高端的板子。。。
CPU和内存换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换了,一样,CPU没有所以没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