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1920nw黑了又亮如此反复

楼主(2011-05-05):
三星e1920nw黑了又亮如此反复,这个情况是开机之前都正常,进入桌面以后开始出现的,量了12v 5v都正常。看了下按键板,上面似乎有氧化的痕迹,用松香水清洗干净。故障还是一样。是不是驱动板出了问题。我看一体板上的那个和驱动板链接的插座位子有个15v的标记,测量只有13左右。不到15v是不是这个出了问题呢!!!
大家帮帮分析一下!~!!!

网友:
建议先换按键,再检查高压驱动板是不是保护状态。

网友:
能亮能显示 证明驱动板高压板没问题 说明:一:驱动板的控制亮度有问题 二:程序 三:按键板

网友:
显示屏灭时,指示灯是灭的吗?如果灭,是电源板故障。如果指示灯不灭,是高压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