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140 上网本 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1-05-05):
如题HP上网本无待机,测得VO1  5V电感阻值138正常,  VO2  3.3V电感才0.38偏低.插上可调电源无待机电压,待机芯片TPS51120   22脚VIN18.5V无电压也应該叫B+吧.这种情况是不是VO2  3.3V有短路而保护隔离了了呢?

网友:
  应该是3.3 电感对地阻值不对吧。

网友:
你可以先查一下保护隔离电路,是不是有损坏的。或是有些信号没有出来

网友:
这个本应该是英业达代工的吧  找找图纸研究一下吧

网友:
看芯片工作条件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