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f700 屡烧CPU上管

楼主(2011-05-05):
  一台 HP F700  不通电, 插上可调电源电流一闪就没了,看来是保护了,拆机测各电感无短路现象,测公共端阻值很小,摘掉CPU 公共端阻值变大,查到是CPU上管击穿,拆掉后公共端阻值正常,换上好的MOS管 上电开 屏亮了,当时没怎么注意,考了会就装机了,
    客户拿走后第二天又拿回来了,故障跟原来一样, 拆机发现CPU上管有挂了, 换掉后上电,摸CPU上管巨烫,照这样下去还得烧....   裸板电流2A多...  待机 下管G级常5V,上电变成4.2V, 电源管理芯片 MAX8774换过了,上下管也都换过了,还是一样..
CPU是AMD双核的...

请高手指点下 ,该怎么查...

网友:
看看PWM芯片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换个CPU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回复 治虚焊,不含糖 的帖子

换掉主芯片与M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供电芯片与上下MOS管都换了,  就是待机状态下  下管控制级为5V   这个感觉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MOS管是由CPU供电芯片直接控制的, 而且芯片也换过了

网友:
下管G为5V,那肯定其他信号还有问题

网友:
哦...这个是通病...希望能学习到...

网友:
检查两组CSP CSN上的反馈元件 。电阻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了....  老板不负责任,非得先让客户拿回去用,现在有拿走了, 估计过几天还得回来....

网友:
建议查反馈信号和相位检测信号

网友:
外围肯定有问题,查一下控制信号与返回电路麻。

网友:
供电COM 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