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Y450进水,处理后可以正常开机,就是在系统里关机后,电源开关还是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1-05-05):
联想Y450进水,经过处理后可以正常开机,就是在系统里关机后,电源开关灯还是一闪一闪的,就像休眠了一样其他功能都正常,重启后强制关机没问题灯也不会闪,各位同仁不知是哪的问题?

网友:
还是查一下进水的地方看看 会不会是那里还有问题呢

网友:
好不容易修亮了

网友:
好像以前在论坛里看过,关注一下那个EC有一个什么一键还原功能的那个连线

网友:
已经弄好了,还是进水那块的问题,重新处理了一下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