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屏接口信号求助???

楼主(2011-05-05):
联想F30A主板屏接口图,一般高压条的条件都是集合在接口上,然后再从屏线上分出四根线到高压条上,请问图中屏接口上哪个是背光开启?哪个亮度调节?哪个是屏供电?我是新手,一直认为8角是高压条的亮度,23-26是高压条的供电?然后3角是屏供电?开启信号是4角不知道对不对?请高手帮解答一下吧?
主板
求助
联想

网友:
VADJ 是亮度调节

网友:
你说的对啊

网友:
这个图跟开幕研究了一下。LCD3V应该是同时充当LCD供电和高压开启信号

网友:
4PIN 应该是屏I2C的信号的供电, I2C作用应该是读取屏的一些信息:型号、分辨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