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0的机子CPU处高超热如何解决...

楼主(2011-05-05):
请问这机子如何解救...
就是CPU处高热直到自动断电...
之前超级IO爆开一个洞...
更换后就有CPU高热的问题...
已经清除灰尘, 风扇处的铁片冰冷CPU那里超热的...
请问各位大大要怎么处理阿...?

网友:
风扇改长转!试一下!

网友:
还一个是不是风扇口被灰尘堵着了,也会出现这种温度高的问题!

网友:
带铜管一起换了就会好的

网友A:
铜管里面的冷媒漏了,只有换掉了,改常转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铜管里面的冷媒漏了,只有换掉了,改常转都没用

对啊...改常转了...
漏冷媒哦...那么我试一试...

网友B:
测一下CPU的供电电圧是不是偏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CPU的供电电圧是不是偏高

检测一切正常没有过高...